三菱PLC正常掉电跟跳闸掉电怎么不一样呢?

楼主(2010-09-17):
各位大侠,首先程序如下,其中D60是从模拟量模块读取的数值,是大于K200的,当PLC正常断电再上电后,M440是不会动作的,D0也会被赋值为K10,但是当供电端跳闸后再来电上电,M440就会动作,D0也不会被赋值为K10,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D60的值小于2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60的值小于200了
D60刚开始是小于200,D60数值是从模拟量模块里读出来的,我后面特意加了T10啊,按道理应该也不会这样啊

楼主:
大侠们,求救啊

网友B:
你的PLC正常断电指的是不是单独断开PLC的电源?是不是PLC的电源与所读取的传感器的电源是分开控制的?

网友C:
你用的是那个型号的PLC,如果是FX1S/1N的话,M440是掉电保持的。所以正常关机和供电掉电的情况会不一样,它会保持掉电前的状态

网友D:
跳闸后,模拟量模块还正常吗?你检查过这两者是一起上电的吗?把时间调长点试试

楼主:
PLC跟模拟量模块是同电源的,我的正常断电是只控制箱内电源开关手动断开,我的PLC是三菱FX2N系列的,M440应该不是掉电保持的呀

楼主:
难道这种问题各位高手都没遇到过吗?怎么没人解释清楚些呢?

楼主:
杯具,工控家园没人能解释

网友E:
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M8002本身就是脉冲接点,你在用脉冲指令会不会有点问题?M440动作,可能跟你读过来的值有关,你试着把时间再加长看看。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F:
有一些情况会导致或者影响楼主所说的情况:

1,模拟量模块,比如AD模块,断电再上电后,里面会有残留的值。有关其特性,可专门做试验来检测。所以我做过的几个程序,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值清空。
2,PLC异常断电时,有部分功能仍然会继续工作很短的时间
3,有关不赋值的那个,这个真没试过。难道是异常断电时停止后,再恢复供电的不算8002?不过这个也可以通过自己做程序来检验出来。

做试验的时候,就只做要试的相关部分,一次只试一样。比如A程序专门试M8002,B程序专门试模拟量残留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些情况会导致或者影响楼主所说的情况:

1,模拟量模块,比如AD模块,断电再上电后,里面会有残留的值。有关其特性,可专门做试验来检测。所以我做过的几个程序,会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值清空。
2,PLC异常断电时,有部分功能仍然会继续工作很短的时间
3,有关不赋值的那个,这个真没试过。难道是异常断电时停止后,再恢复供电的不算8002?不过这个也可以通过自己做程序来检验出来。

真的很奇怪啊,跳闸就会这样,正常断电没事的

网友B:
你的情况我想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想研究你的问题但身边不一定都有相应的硬件去试,我奇怪的是你那边经常会跳闸么?

网友G:
你有没有配电的电路图啊?关键是跳闸点和你认为断电点。这样大家才好分析情况。

网友H:
也 期待有大虾能解释
http://bbs.ymmfa.com/profile.p

网友I:
首先d0和d60是什麼關係 M8002通電動作一次 MOV和MOVP是不一樣 掉电功能要設置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