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

楼主(2010-09-17):
各位老师
位移传感器的量程是100CM
输出信号 是0----10V
将数据读入PLC后乍样在触摸屏上显示实际位置(值)
也就是说如何将读入数据转换成实际高度值
又如何校正呢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Y=KX方程?
(DATA-IN_L)×(OUT_H-OUT_L)/(IN_H-IN_L)
=DATA×100/10
=DATA×10
标准线性话方程。
至于校正,你可以加载标准将传感器输入为0V是否对应于0,已经输入为10V看看是否为100.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