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2N系列PLC能否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10-09-17):
我想使用三菱PLC驱动伺服电机,但是手边没有FX1N的PLC ,只有FX2N的,请问使用FX2N的晶体管式的PLC能正常驱动伺服吗,另外驱动伺服是使用定位指令好呢,还是使用脉冲指令好呢

网友A:
没用过,如果做位置控制的话好像不能!FX2N好像不能直接驱动,还需要位置模块!

网友B:
加定位模块就好了

网友C:
FX2N的不能直接用定位指令,要完成高精度的位置控制要家FX2N-1PG模块

网友D:
fx2n 晶体管输出的PLC Y0 ,Y1可以驱动伺服电机,但只能用PLSY 指令,实现位置控制不理想。

网友E:
最好加1PG

网友F:
加1PG,做定位的话还是1N的好。个人觉得1N的主机比2N的功能强大多了,2N的就是点多了些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G:
脉冲输出频率只有10KHZ ,1N的有100KHZ,能驱动伺服,但定位控制精度会差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H:
4,6,7三位大哥说的都对,2N做位置控制效果不好,但是他的运算速度比1N高。还是建议用1N,如果有现成的2N,就加1PG吧。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I:
2N的不支持其他定位指令,只支持只能用PLSY 指领,用起来灵活性不高。还是1N好,科技原点回归,绝对相对定位,简单灵活。

网友J:
做开环还是可以吧
机床自动化控制;设备电气改造;英国威勤球栅尺、数显表;动平衡测量机;三菱plc;三菱变频器;
http://www.qinfei8384.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