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存储器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我在今年编的有两个PLC出现存储器故障。PLC在上电后要重新输入数据,以前的数据丢失了。有时在停一二个小时,有时半天或一天在重新开机后丢失数据。你们遇见过类似的故障吗?

网友A:
是不是PLC电池没电了呀!

楼主:
不是的,是新的PLC刚用了一个月

楼主:
程序没有丢失,只是数据丢失

网友B:
我们设备上三菱PLC也有此问题,不知原因为何?而且奇怪的是:数据寄存器D中数据丢,只丢其中一部分数据,另一部分没问题!有经验的指点一下。

楼主:
我们的那一只检测出来了,听他们的技术讲是有一个引脚脱焊了,大概是存储器供电的那一个吧。

楼主:
我们第1个是全部丢失。另外一只刚开始也是和你的一样只丢失一个D寄存器数据,后来我把程序PLC清除重新上电,再下载了程序就变成全部的了,

网友C:
唉,品质问题呀

网友D(2011-02-11):
我用的是PLC电池没电视时程序丢失

网友E:
哦,据楼主在5楼说,是PLC硬件的问题。

网友F:
说得都不错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G:
没有,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H:
是不是用断电保持的呀

网友I:
长见识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J(2022-04-13):
三菱这个问题很严重,Q系列的频繁丢失D区数据,换新的PLC模块也不行

网友K:
我前段时间帮客户修过一台PLC,就是没法正常工作,一工作就死机,修好后丢参数,仔细检查发现是因为电路有漏电或短路,检查电池亏点很快,重新排除电路问题后就好了,遇到这情况首先不用去怀疑储存器,因为它很少坏

网友L:
我有一台设备也有这种情况,S7-1200的,几个月间隔不定时会丢触屏上设置的运行数据.找不到原因.

网友M:
相隔十年前的回贴,臭下热闹。等电池报警电量不足时,就会丢失数据,有时程序也会丢失了 [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相隔十年前的回贴,臭下热闹。等电池报警电量不足时,就会丢失数据,有时程序也会丢失了 [

是的,PLC电池4年就要换,像台达EH PLC一旦没电啥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