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下载的东西都是IE图标哦?

楼主(2010-09-18):
为什么下载的东西都是IE图标哦?版主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你是用什么下载软件下载的?还有是什么浏览器?

网友A:
不要使用下载软件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B:
最好贴图才好找原因。

网友C:
更改文件关联~!

网友D:
直接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E:
对于帖子中的附件,下载的时候用右键----“目标另存为”,不要用其他途径。

网友F:
中毒?搞个图片上来看看
饿米豆腐

网友G:
保存的时“保存类型”选择,网页,全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