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2010-09-18):
各位大哥这是什么牌子的PLC呢,设备厂商把所有的文字都刮掉了,这是美嘉滚筒花机上的PLC。

网友A:
这个好像是 艾默生 的PLC

网友B:
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呀

网友C:
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D:
看侧面的铭牌,要是铭牌也没有的话,那就是山寨杂牌~~~!

网友E:
艾默生的

网友F:
没有接触过,不是好东西

网友G:
设备到货时拒绝接受,或当二手,三无产品,看他以后还敢这样不

网友H:
购买设备时没签订技术协议哈买设备的肯定是外行

楼主:


网友I:
好像是 艾默生 的PLC

网友J:
像楼上说的:“看侧面的铭牌......”

网友K:
应该是爱默生吧。好像有这样的样式

网友L:
把文字刮掉了就说明产品不好,怕你看出葫芦里的药了。

网友M:
不会是国产的吧

网友N:
重新写程序就好啦、把工艺记下来。

网友O:
为什么买这个厂家的产品呢,鄙视!!!

网友P:
ABB的好像

网友Q:
艾默生的,是国产的,仿三菱的,但也有西门子的子程序功能,PID功能也有。

网友R:
应该是艾默生的PLC

网友S:
没见过哦

网友T:
有点像艾默生
但不排除有被故意换掉外壳的可能

网友U:
貌似艾默生

网友V:
设备厂家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W:
像是施耐德

网友X:
应该是艾默生的吧

网友Y:
艾默生的 EC10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

网友Z:
建议,如果在保修期的话,直接通上高电压(400V以上)!!然后通知厂家来维修!!!!
看它还敢不敢欺负上帝!!!!

网友AA:
艾默生的,应该是EC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