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哥们步进电机在数控车床上的应用

楼主(2010-09-18):
请教大哥们步进电机在数控车床上的应用,比如步距角为1.2 度,滚珠丝杠节距5mm ,如何设置细分数及电子齿轮比?

楼主:
我自已先顶一下

网友A:
顶完也没人顶,你问问题20秒钟,别人看你问题分析要3分钟,最后还发现你问问题没问全,不知道怎么回答你.1.2度 5毫米,后面呢,丝,微米,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顶完也没人顶,你问问题20秒钟,别人看你问题分析要3分钟,最后还发现你问问题没问全,不知道怎么回答你.1.2度 5毫米,后面呢,丝,微米,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C:
步进的只需要设置一下细分数就好了吧,电子齿轮比是你在程序里做的吧 , 自动化方面是这样的,数车没玩过。
另外,哪位有数控系统方面的资料啊,寻找中!
人与自然

楼主:
4楼的兄弟还有点人味。

楼主:
这世上毕竟好人少啊!

网友D:
设定好细分数,就决定多小脉冲电机转1周,计算以下前进量须转多少周,即可

网友D:
步进无电子齿轮比

楼主:
细分数和螺距搭配不上时就得要在数控参数中设电子齿轮比,一般为1:1。

网友E:
楼的兄弟还有点人味。

网友F:
伺服电机有电子齿轮比,步进电机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