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雨

楼主(2010-09-18):
请问:把工程里面的密码设成CLEARPLC下载给PLC,然后上传到电脑,提示输入密码 ,输入CLEARPLC时,工程为什么清除不了?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B:
在软件中选择【PLC】--【清除】这个选项,用以清除程序。

网友C:
你的通迅有问题.如果没有,看看你的电脑是否中毒.

网友D:
电脑有问题

网友E:
我想要個S7200解密軟件,哪位大哥有呀?發個我哦QQ信箱42310240

网友F(2010-10-29):
解S7-200CN的不行,解S7-200的没有问题
附件: S7_200解密软件.rar (9 K) 下载次数:144

网友G:
6楼的解密软件用不起

网友H:
应该可以清除的啊我以前试过的

网友I(2010-11-29):
同意2楼的意见,是在PLC-清除中输入的

网友J(2011-03-11):
应该可以清除

网友K:
打开V4.0 STEP 7 MicroWIN SP6编程软件,点PLC下拉,点清除就可以的。

网友L:
我也雪儿

网友M:
誰有解碼軟件!!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