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8):
有人说:对于星三角启动:要是在断路器下面测得的电流为电机的实际电流,要是在接触器下面测得的电流应该乘以2,若楼主在接触器下面测的,则实际电流为20x2=40A

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啊?为什么断路器下跟接触器下测量的不一样?为什么是差两倍呢?

网友A:
断路器出线端测的电流为线电流,三角接触器下测的电流为相电流,电机三角形接法线电流是相电流的1.732倍.

网友B:
在空开下面测量的电流是标准电流,在三角形接触器的上端或下端测得的电流要乘2,是正确的,你自己看看主电路就知道为什么了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因为马达接六条线,都有电流。

楼主:
    具体是乘以2还是1.732呢?

网友D:
    算术只是理论,,,实际才是真理...理解了就清楚了..谢谢

网友E:
    1楼的说法是对的,楼主可以用钳形表验证。建议2楼先学下电工基础后,再说是不是2倍。另外我就纳闷了,难道电流有标准与非标准之分?

网友F:
    星型起动时电流要经过断路器和接触器,流过断路器和接触器的电流大小是一样的。起动完毕后三角型运行电流也要经过断路器和接触器,流过断路器和接触器的电流大小也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三角形接发的电流是新型接发的根号3倍。

网友G:
    引用楼主yefengchen于2010-09-18 19:16发表的 这样测量星三角电流为什么要乘以2呢? :
    有人说:对于星三角启动:要是在断路器下面测得的电流为电机的实际电流,要是在接触器下面测得的电流应该乘以2,若楼主在接触器下面测的,则实际电流为20x2=40A

    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啊?为什么断路器下跟接触器下测量的不一样?为什么是差两倍呢?

    准确的说是:断路器上跟接触器下测量的不一样?为什么是差两倍呢?
    星型是一样电流的.只是在三角时,断路器上跟接触器下测量的不一样,断路器上是接触器下的两倍.是因为:在三角时断路器上的一根线到接触器下分成了2根线!2个接触器并联到断路器上就成了一根线!         如此简单!但好多老电工不明白!因为他们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F:
    来了一个8楼的大傻瓜

网友F:
    8楼的话都说不清,原来8楼的是按几根线来算电流的,高高高,是新手吧,你怎麽看不出电流的流向呢?因为有电,但电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你就只看得出电中的线,看有几根线就知道有几大电流。高高高。你还没带过徒弟吧。你再多当几年徒弟仅仅才能再开始有带徒弟的想法,这个想法还得省局批才行。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H:
    你测的是单边。就不懂啊

网友I:
确实是两倍的关系,因为这时电机的三角接是通过两只接触器的六个触点完成的,即每相电分成两路供给电机。

网友J:
唉,那三根线,就是线柱的连扳,只不过没在电机的接线盒罢啦
互相学习

网友K:
可悲啊!很多人把这种测量看作是相电流和线电流的关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可悲啊!很多人把这种测量看作是相电流和线电流的关系。

可悲呀,很多人把这种测量不看作是相电流和线电流的关系。

网友M:
哈哈,让LZ把电路图发上来大家看看吧

QQ:346994482

网友N:
1楼和7楼正解 什么要是在接触器下面测得的电流应该乘以2,若楼主在接触器下面测的,则实际电流为20x2=40A,这是谁说的 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O:
不是线相关系,又是什么关系?真正搞电的难道这点都看不出?

网友P:
还是没有听明白,   后悔之前没有认真听讲!星形,三角形启动电流不一样,就不一样吧。相当于消耗电阻一样
jxh668

网友Q:
这是电工吗?

网友R:
是线电流与相电流的关系,搞不明白的就打开电工基础仔细看看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是线电流与相电流的关系,搞不明白的就打开电工基础仔细看看吧

支持

网友T:
这个问题怎么还有这么多碰撞,晕死 想下星型和三角形下电机绕组的接法就知道了啊 根号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