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系统在用PLC控制

楼主(2010-09-18):
用三菱PLC控制相应的伺服系统,请问在PLC的Y0与伺服驱动器PP之间要不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A:
看伺服接收的信号是多少伏,24V就不接电阻,5V的脉冲信号接要接2K大的电阻

网友B:
伺服驱动说明书上有要求,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伺服接收的信号是多少伏,24V就不接电阻,5V的脉冲信号接要接2K大的电阻
是这样

楼主:
我使用的是MR-E-200A伺服驱动器,采用集电极输出,电阻要不要串,谢谢!!!!!!!!

网友D:
集电极也就是个三极管,但是三极管给多少电压供电,导通又通过多少电流,你驱动器最多能接受多少电流?如果驱动器接受不了这么大电流就加吧,否则省几分钱一个电阻,害你烧了驱动器.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