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转速

楼主(2010-09-18):
请教怎么用PLC测电机转速 我自己弄个个程序,编码器是一转600个脉冲的,我不知道里面怎么算,才得到实际转速,那位大师指教一下

网友A:
测速可以使用固定时间内的脉冲数计算,或者固定的脉冲数花去的时间来计算
比如如果你的电机转速较快,你可以这样算:
通过对编码器每0.1S采样的值乘以600以后等到每分钟的脉冲,然后除以600得到每分钟的转速,也就是相当于每0.1S采样到的脉冲数就是电机每分钟的转速。

网友B:
说清楚一点,你是测什么电机的,是伺服的还是用伺服去测别的

楼主:
你好,我是用编码器测马达的转速,编码器一转的脉冲式600个。1楼说的应该是对的吧,我还没试,多谢了

楼主:
多谢1楼冰糖的答案。我用600/转的脉冲编码器去测转速测速时间是0.1秒,算出来实际转速是对了,我又用2000/转的编码器去测,用0.1秒测出来的值乘以2000再除以2000 测出来的值与实际值只差几转,应该也是对的, 那我能不能用30毫秒的时间去测,编码器还是用2000/转,算出来,转速还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