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FX1S-30MR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请问大侠们三菱FX1S-30MR中D8114是干什么的啊,我是菜鸟,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代 号 D8114
名 称 Ch1数字值(FX1N-1AD-BD)
详细说明
(1)FX1N-1AD-BD使用时,Ch1的D/A变换数字值被储存。
(2)连接功能扩展板时,序列器自动识别。
适用的CPU 仅用于FX1S,FX1N(C)

楼主:
谢谢好心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