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运行出错

楼主(2010-09-19):
一个两相57*80的步进电机,电阻3.5欧 电感6.4mH 启动频率1.2K 运行频率20K 加速时间80ms 发送30个脉冲,为什么运行时拖动的长度老是出现长短,请高手指点下,哪里有问题?步进电机不符合要求,还是程序里面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你把30个脉冲 改成3W个就准了
你的运行频率大 走的脉冲少 在你加速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有疑问可以交流:QQ:410354265

楼主:
30个脉冲来回摆动的~~

网友B:
启动脉冲太少了,多一点。什么PLC,有些PLC最大只能发20K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