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9):
我们有台印刷材料的复卷机,主要是由:放卷直流电机+主驱动直流电机+2个上下收卷直流电机组成,另外有2个张力检测(放卷检测+收卷检测),现在由于直流控制的零点漂移造成经常不能保持静止恒张力以及运行中张力失控,所以想把它改为交流变频控制系统,那位达人有相关资料能否让我参阅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看看爱默生变频TD3300资料这个可能y有你需要到。里面又解决方案。
  • 下载积分:+1(szzhang001) 热心助人

楼主:
    哪位高人有类似经验,望请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B:
    买个张力控制器
    饿米豆腐

网友C:
    特别声明:非变相广告

    我用在定型机机尾中心收卷上有四台了,效果还不错。

    AC62-L系列拉丝机使用说明书
  • 下载积分:+3(szzhang001)
  • 保持每天一点小进步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别声明:非变相广告

    我用在定型机机尾中心收卷上有四台了,效果还不错。

    AC62-L系列拉丝机使用说明书

    唉!就我所在的厂用的都是进口品牌,向欧陆,丹福斯,安川等,国产啥时候能达到他们的水平.
    但伟创的专用变频器我感觉不错,不知质量如何?

网友C:
    但伟创的专用变频器我感觉不错,不知质量如何?

    我个人感觉台达,伟创变频器还可以。

    以前用三菱的多些,发现三菱模块容易击穿,虽说三菱的性能高些,但是我的应用不需要那么高,台达抵抗瞬间对地能快速报警而模块不坏,台达的用在设备上有几百台了。

    伟创那个以前被动收卷和中心主动收卷是用plc来做的,plc主体加其他模块要花几K呢,不包含变频器。现在用这个专用的变频器,只是设置对应参数即可(要求明白一定的原理和现场调试经验),价格我公司买的7.5kw是3k多。
    使用国产品牌,需要大家的努力!

网友D:
    艾默生TD3300的解决方案价格高。利用4个交流矢量变频器,放卷电机做速度PID控制,主电机用一台功率大的变频器,下收卷电机做力矩PID控制,上收线卷变频器与下收线卷变频器做modbus通讯保证同步。

网友E:
    搞得太复杂了,其实很简单
    主要从事包装机械设备的机械电气设计安装调试及维修。工业自动化程序开发,人机操作界面编写;销售:进口(国产)变频器;PLC编程器西门子三菱;界面台湾维纶通。联系:13732082918 QQ:790037713

网友F:
    由于直流控制的零点漂移造成的张力以及运行中张力失控的吗?如果真是的零点“漂移”造成你可以试试,在接条独立接条地线(不能与现有设备的地线接在一起)。在这条地线上串接个10欧姆以下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由于直流控制的零点漂移造成的张力以及运行中张力失控的吗?如果真是的零点“漂移”造成你可以试试,在接条独立接条地线(不能与现有设备的地线接在一起)。在这条地线上串接个10欧姆以下的电阻。

    这个有点难度,每台机都来个单独接地有点麻烦。
    机台控制需要跟上发展,不然配件就是个头疼问题。
    我相信版主的使用感受。
    愿国产变频器早日走进我们视野!赢得大家的赞许。

    Email:   hfzwz@qq.com

网友F:
    看来是我没理解板主的意思,板主不是要用最实惠的方法解决问题,而是要跟上发展,汗就当我没说过。
    哈哈。。知无不言,开放思维!

网友G:
用汇川MD330变频器可以控制张力

网友H:
借我们13年工厂自动化成功经验,用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品质面对广大消费者,主要经营:
低压电器:断路器,漏电保护器,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按钮,旋钮开关,脚踏开关,行程开关,急停开关
传动控制类: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力矩电机控制器,三相交流调压器
电气成套: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自偶降压启动柜,软启动柜,定做各种室内外配电箱
传感器类:温度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接近传感器,光电传感器,霍尔(磁性)传感器,位移传感器,超声波水位传感器,编码器,行车遥控器
工控配件:PLC编程,程序解码,文本显示器,触摸屏,人机界面,组态软件
厂价网线批发
联系人:李国际
电话:158 2221 0719
150 2236 8723
新南马路五金城一区33栋116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