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关于三菱程序

楼主(2010-09-19):
请问三菱程序有一段呈黄色?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黄色是代表有故障,或者没转换完全!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