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能指令

楼主(2010-09-19):
CALL Frequency:SBR0, L63.7, HC4, Hz:VD4, Trigger:V0.1 这个是200PLC里面的什么指令啊,指令树里面没有啊,谢谢

网友A:
调用子程序。
梯形图时在指令树处直接双击子程序块就好。

楼主:
你好一般双击只有CALL SBR_0:SBR0
上面那个好像有好多个功能,我就搞不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