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直流绕组怎么接线

楼主(2010-09-19):
请教一下Z4他励直流电机内部绕组的接线 我有一台电机内部接线乱了 不知道怎么接上

网友A:
你就这一句话怎么能解决问题,是定子还是转子,是几对极的。一共几根线头乱了

网友A:
你就这一句话怎么能解决问题,是定子还是转子,是几对极的。一共几根线头乱了,我想一定是励磁绕组乱了,电驱绕组线较粗接在碳刷上在一般不好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