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14MT程序释疑

楼主(2010-09-19):
从一台能正常工作的PLC(FX1S-14MT)中读出程序,写入同样型号的全新PLC,却不能工作。我能肯定程序没有问题(因为原PLC现在还能正常工作),也能肯定新PLC同样没有问题(因为给它写入另外一个程序能正常工作)。我把此程序连同它配套的触摸屏画面一起上传,希望有高手能给我解惑。谢谢!

网友A:
看看软元件数据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读出时我是连软元件数据一起的,写入也一样.

网友B:
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C:
不是程序的问题
排除掉仿制 PLC 的可能性, 那么可能是硬件的接线没有配对, 把 新及旧 PLC 线路和接线图发上来看, 帮忙你看看。

楼主:
硬件接线问题可以排除,因为新拷贝的PLC是装回原来的机器试机的,不能工作;后来只能把原PLC装回机器,却一切正常。我怀疑是原厂家在程序中加入了防拷贝的指令,所以请各位从这个角度考虑,在程序中查找到底是哪一条指令的问题。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把程序写入PLC和触摸屏,不用外部连线,只要PLC和触摸屏能正常通讯,触摸屏的所有画面能正常翻阅,就表示整个系统正常,各位可以试试看。

网友D:
事实监控一下,看看那得问题

网友D:
你的 不能工作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能翻页, 程序不能执行,输出点坏了????还是提示无法通讯???

楼主:
不能工作就是整台机器本来应该发生的动作一个都没有发生。另外楼上说的“无法通讯”也不可能,因为如果PLC正常,没有触摸屏一样可以控制机器运转,只是有些参数不能改动而已。

网友E:
监控一下看看哪里有问题呀!
饿米豆腐

网友F:
1、建议把旧的PLC拆开看看,是不是内部被改线路了。
2、把新PLC格式化一下,再重新上电,再程序下载进去,用电脑监控,看看为什么不能启动。

楼主:
看来真的是解决无望了?!

网友G:
会不会触摸屏里面的程序或者PLC里面的程序读PLC的序列号的呢?我好像还没有听说有这样的指令,看看你的PLC程序是否使用模块化的?

QQ:84818626

网友G:
看过里面的程序,也没有什么特别,看看M8028这个软元件,外部的是用什么模块,他还要开中断的?你用软件监控运行,看看实际运行是什么原因不动作

QQ:84818626

楼主:
(1):外部再也没有其他模块。(2):M8028是10ms切换标志,不是中断

网友H(2010-10-24):
用什么的触摸屏。

楼主:
触摸屏是:F930GOT-BWD-C

网友I:
你是在哪里做的。我在上海,有空加我QQ1214359388,我也是做制待机这行的,有空交流一下

楼主:
我在东莞,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J:
我想应该是触摸屏有参数写入,而换新的PLC后,参数需要从新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