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辑中遇到的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0-09-20):
在编写好的PLC中进行修改时,新写入的指令不会取代原指令,不知道这个是要在哪里进行设置的还是怎么?
比如:我要将X1修改成X2,可当我写入X2时,X1并未被取代,而是X1与X2串联在一起了,还要重新将X1删除才行。
不知道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
求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这个我也遇过,只是你的插入键 (insert) 按了,再按一次就可以,这个键可以代替插入命令。

QQ:84818626

网友B:
也可用查找替换试试
饿米豆腐

网友C:
同样 学习了。很好的问题。我也碰到了

网友D:
按下insert。。电脑状态栏会提示出现。。“改写 ”或者“插入”
插入就是你说的并联、“改写”就是直接改掉原来的。

网友E:
1楼等 说得对。

网友F:
一楼的正解

网友G:
三菱PLC 参数不注意就修改了,在编程时尽量不要修改不必要的参数。

楼主:
刚试了一下,按下 insert 键确实可以
可能是在插入新的一栏时按了这个键~~
学到了
谢谢~~

网友H(2010-10-28):
给个更简单的方法,双击要修改的元件,元件名称变为蓝色,即可修改,如果修改元件的触点类型,同样双击元件,单击触点后的三角符号即可。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