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用中间继电器带的小鼓风机,在鼓风机接通切断的时候,继电器的触点容易起火化,鼓风机寿面也不是很长,而且串联在回路上的保险丝也容易烧断,请问为了保护鼓风机和继电器(通断比较频繁),可以在鼓风机回路上并联一个能量吸收电容和电阻吗? 我只听说过比较小的交流负载可以这样做,那请问这样大的负载(750W) 可以吗》可以要用多大的,不可以有无其他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A:
有专用的灭弧器,说是灭弧器,其实就是一个电容,把它跟接触器线圈联在一起。

网友B:
最好改成接触器,不要用中间继电器(带载能力差,电机通断时电流比较大),可以加,吸收电机能量貌似要改变一下电路图,加个控制进去。吸收继电器或接触器线圈能量直接并在线圈上就行了,
饿米豆腐

网友C:
改成接触器,不要用中间继电器

经过这个中间继电器转接后,用个小的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不需在加什么保护触点的吸收回路。

一般吸收回路是指对交流回路中的交流接触器并联,保护上一级的触点;直流回路中指反向并个二极管,吸收线圈在通断过程中产生的反向电动势。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就好多了,直流5-32v,220v,都可以选用。我们厂现在这么大功率的都改成固态继电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就好多了,直流5-32v,220v,都可以选用。我们厂现在这么大功率的都改成固态继电器了

楼上说的是直流负载,的确很好,我那设备的常用的小直流24vdc继电器在几年前一下子换了100多个,也有缺点,就是不能输出短路。
楼主这个要用就要选用交流的,个人感觉没必要,要是控制外部交流电磁阀还差不多。

网友E:
交流电机不适合频繁启动,可以在进风口或出风门口,加个风门。用开关风门来代替电机的频繁启动。

网友F:
你们怎么都说保护继电器线圈去了,分合闸产生的电弧是在继电器主触点上。你们这不是成了犯眼病吃眼药吗。加个继电器,分闸后把鼓风机的线圈通过这个继电器短接。使鼓风机线圈形成闭合回路自身消耗能量。鼓风机线圈一定要接继电器三相的常闭点,常闭点另一边三相短接。此继电器线圈一定要跟另一继电器圈并联,这样才能在分闸后能量消耗继电器可以同步失压,继电器失压后其常闭触点自动就闭合了。

网友G:
对,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
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