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9-20):
小弟想问下各位大大。
我现在想用触摸屏来监视外围的一个压力开关的通断时间、
而且在触摸屏上用波形来显示。
请问下怎么去做

网友A:
先在PLC里做监控通断的时间,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

楼主:
能说的再具体一些吗。

网友B:
压力开关驱动PLC内的定时器。触摸屏读取定时器的值就可以了。不要忘记压力开关复位后,定时器置0

网友C:
PLC上做个计时器,触摸屏上做个波形图(属性设置成计时器)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