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3-B 一开机总是显示E7

楼主(2010-09-20):
三菱伺服MR-J3-B 一开机总是显示E7的报警信号,伺服参数检查过了,没有设置强制停止,请问是什么原因啊,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2011-01-13):
用的是外部电源,还是内部电源,如果是内部电源,需要和电源短接。仔细看一下接线图,我第一次用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