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一个传感器,能做双闭环PID控制吗?

楼主(2010-09-20):
控制步进电机驱动活塞位置,只有一个位置传感器,控制时应该考虑位置、速度、加速度的影响
请问能否实现位置、速度双闭环控制呢?

网友A:
不行
你这样做速度没有办法实现闭环

楼主:
我可不可以利用位置的变化算出速度来?用这个速度反馈
我觉得可以,但是控制框图怎么也画不出来,有点晕

楼主:
见笑了
位置---------->◎--------速度计算---------PID--------系统----------------->
︿ |
| |
|_________位置反馈________________|
请问这个框图合理吗?控制目的是控制目标停在特定的位置上。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欧陆 Eurotherm 的 过程控制仪吧! 功能非常强大,参考资料: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5733720057

网友C:
可以自己动手加工一只码盘,安装到步进电机的输出轴上,然后用一只光点传感器来检测

网友D:
还没看明白呢.

网友E:
同意6楼方法,在电机轴上加一接近开关或光电传感器通过PLC高速输入检测,计算出速度就可达到,便宜又方便,我都用过N次了,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