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S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20):
我用的是三菱FX1S-20MT的PLC 怎么辅助继电器只到M511吗?

网友A:
查一下手册,手册上有范围!

网友B:
在PLC参数里面有设定,加入设定不能更改的话,那就证明你的PLC的容量就只有这么大,如果你要更多的辅助继电器的话可以更换更大容量的PLC

网友C:
请查手册,FX1S 辅助继电器范围是 M0 - M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