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启动问题

楼主(2010-09-20):
有一个30kw 电动机带动的负载用手转得动,可是启动时转矩很小,像掉相一样,启动不了,如果不带负载,也可以启动,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检查是不是缺相,很多负载在慢速时是很轻的,手可以带动不代表在高速时负载轻。
自学

网友B:
用的什么方式启动的,是否转换过来,很好查,嵌下电流
互相学习

网友C:
可能是一项接触不良吧

网友D:
参数设置不好也有这种现象,比如载波频率设置过高!

QQ:1792595232

网友E:
应是控制线路的问题。检查你的降压启动线路,是星-三角,自藕变压还是电阻降压启动。

网友F:
应该是缺相,测量一下输出电压试试。

网友G:
应该是星三角没转换好吧。

网友H:
用的什么方式启动的
xuehi

网友I:
有一项接触不良了

网友D:
测一下3相电流不就知道了吗
、

QQ:1792595232

网友J:
如果绛压启动,看是否转换,如果直接启动,测电流,

网友K:
看下电机的铭牌 适用于星型还是三角型 然后再检查下你的接线 如果都对的话 我建议你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L:
看看启动是电流大不大,是不是缺相

网友M:
那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M:
这样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才行啦

网友N:
你这启动不会是变频启动吧?

网友M:
再进来支持一下

网友O:
应该是缺相,测量一下输入电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