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电动机能在多大的额定负载下启动

楼主(2010-09-20):
电动机能在多大的额定负载下正常启动,比如说百分之几

网友A:
电动机能在多大的额定负载下正常启动。那要看你的变压器多大。如果电源变压器1000千瓦
那么全额启动100千瓦电机没问题。如果电源变压器100千瓦。那么全额启动30千瓦电机,都
困难。

网友B:
这是一个前提条件不明确的提问,比如电机容量多大啊,母变压器多大啊,者无法回答啊!

楼主:
电动机是30KW的,启动时有多大功率输出呢

网友C:
第一看负载功率,第二看视在功率, 有功功率平方+无功功率平方=视在功率平方, 电机转矩多大,是做实验,还是长期使用

网友D:
30kw的电机,输出功率当然是30kw 啦 。

网友E:
30kw的电机,输出功率当然是30kw 啦 ,对吗?

网友F:
30kw的电机,输出功率当然是30kw 啦 。
电机功率就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G:
答;不要象楼上几位说的那样绕弯弯还没 答复出来,起动电流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3——5倍计算,但最好不要达到5倍。哪怕你用最好的启动电路和哪怕你没有一点起动电路(直接起动),只要能保证起动电流是额定电路的3——5倍,这就是电动机达到正常起动的负载。但启动时间不要过长。

网友H(2010-10-22):
要是直接启动的话,小功率电机(3KW以下)是可以的,但是大功率电机一般是不能带额定负载启动的,否则启动时间长,起动电流也很大,有时甚至无法起动,要加起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