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我用的是CX-PROGRAMMER6.1。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ijiachao于2010-09-20 21:19发表的 为什么我的电脑无法和欧姆龙CJ1M连接?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谢谢! :
我用的是CX-PROGRAMMER6.1。谢谢!

1、线缆问题
2、设置问题
3、电脑问题
4、人品问题。

恩,基本上所有的可能性都在上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线缆问题
2、设置问题
3、电脑问题

海域哦一个问题,老大没有说,那就是PLC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域哦一个问题,老大没有说,那就是PLC的问题。

确实。
上次连一台CJ1M,死活搞不上。在排除以上4种问题之后,发现是PLC端口坏了。幸好它有俩口。

网友D:
综合以上几位的意见,总结一下处理方法:
1,不行先换线试试
2,再不行换设置试试
3,再再不行换电脑试试
4,再再再不行换PLC试试
5,再再再现不行换人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综合以上几位的意见,总结一下处理方法:
1,不行先换线试试
2,再不行换设置试试
3,再再不行换电脑试试
4,再再再不行换PLC试试

如果还不行那真的郁闷了,不过记住一点最重要,换人要换明白人.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1,不行先换线试试
2,再不行换设置试试
3,再再不行换电脑试试
4,再再再不行换PLC试试
5,再再再现不行换人试试

网友G:
如果你设置的参数完全正确并且编程电缆和PLC都没有任何问题,但还是不能和PLC通讯时,那就有可能是PLC的外设端口协议被更改了,需要使用手持编程器将DM6650通道中的数据改为0,用来恢复默认设置。
  • 下载积分:+1(tangrenbo89) 感谢分享

网友H:
    我碰到过欧姆龙CPM2型的PLC端口被人为搞坏,开始我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后来干脆把PLC拆开才发现有人搞鬼

网友I:
    综合以上几位的意见,总结一下处理方法:
    1,不行先换线试试
    2,再不行换设置试试
    3,再再不行换电脑试试
    4,再再再不行换PLC试试
    5,再再再现不行换人试试

    PLC没通电?
    电脑没通电?
  • 下载积分:+1(tangrenbo89)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J:
CX-PROGRAMMER6.1,你的版本支持CJ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