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0):
各位大哥:电焊机不稳定改怎么修:我们公司有两台进口点焊机有一台很好,有一台很不稳定(做同样的产品,黄铜和锡青铜的焊接)不知该修那里模块是西门康

楼主:
    点焊机不稳定改怎么修各位大哥:电焊机不稳定改怎么修:我们公司有两台进口点焊机有一台很好,有一台很不稳定(做同样的产品,黄铜和锡青铜的焊接)不知该修那里模块是西门康

网友A:
模块有击穿或不导通的,不是两台吗,替换发
互相学习

网友B:
借我们13年工厂自动化成功经验,用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品质面对广大消费者,主要经营:
低压电器:断路器,漏电保护器,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电机保护器,按钮,旋钮开关,脚踏开关,行程开关,急停开关
传动控制类:变频器,直流调速器,伺服驱动器,力矩电机控制器,三相交流调压器
电气成套: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自偶降压启动柜,软启动柜,定做各种室内外配电箱
传感器类:温度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接近传感器,光电传感器,霍尔(磁性)传感器,位移传感器,超声波水位传感器,编码器,行车遥控器
工控配件:PLC编程,程序解码,文本显示器,触摸屏,人机界面,组态软件
厂价网线批发
联系人:李国际
电话:158 2221 0719
150 2236 8723
新南马路五金城一区33栋116

QQ:1792595232

网友C:
把每个元件换成新的就一定会好的。否则就新买一台。

网友D:
首先看是启电弧的时候不稳定,还是在焊接时候不稳定,是从稳定状态过度到不稳定状态的,还是就一直不稳定,是直流电焊机,还是交流电焊机,一般的焊接电路多大,直流的检查一下触发脉冲电路和整流器件是否按触发脉冲的要求,稳定出发,是否击穿或者断路,用示波器观察触发脉冲是否宽度过窄,或者不稳定,看其波形是否完好,一项一项排查,逐步缩小故障范围,直到找到故障点。耐心仔细

楼主:
是交流的,从稳定到不稳定的

网友E:
点焊,工作时间短,电流大,一般来说次级故障比较多,
象导电带或电极等接触不好都会影响焊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