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我有个欧姆龙NS10系列的触摸屏,现在我要完成这样一个功能,搞了好久还是不行,哪位大哥给指点下。
问题:在一个基本画面上,正常情况下(CP1H  PLC的D0大于5时),基本画面上一个按钮1 按下去的时候,弹出窗口画面1 在基本画面的左上角位置处显示,然后CP1H上的T0时间到了这个弹出窗口自动关闭,这步我已经搞好;我要的是这个按钮1 还要有一种功能,即CP1H  PLC的D0小于5时,不弹出窗口画面1 ,而是弹出窗口画面2 ,我想可能要用到宏指令了,没说明书没的搞,谁了解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在PLC里做个比较,将翻屏按钮  与比较结果 串联  控制 显示你要的画面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从网络找到了宏指令手册,用宏指令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