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跳闸

楼主(2010-09-21):
我有个客户他的电器柜外接了一个75MA漏电保护器(也可以当断路器使),他老是跳闸,但电器柜里面的100A断路器不跳。有时一天跳几次,有时一天又不跳

网友A:
可能是漏电造成的吧,你的断路器如果不带漏电脱扣器的话(一般不带)即使漏电他是不会跳的,除非过载或者短路!

网友B:
漏电保护器是三相的还是四相的,如果设备接零线必须用四相(带N的)的漏电保护器。如果用三相的,空开不会跳,漏电保护器会跳。

网友C:
柜子里面有没有变频器啊
liuliangdt

网友D:
可能是断路器后面有的用电设备漏电了。漏电的那个设备一天没用,那天就没有跳。用能检测到很小电流的钳形表试试看能不能找出原因。
还有一种可能:漏电开关后面的用电设备里没有220V的或者用了两相380V变压了,所以你们没接零线。这样的话就造成三相负载不平衡,当剩余电流超过75mA时漏电开关动作跳闸。

网友E:
可能是后面有线皮破了震动的时候接地有时候没接地。这种比较难查要问现场操作人员,操做那个地方时会跳主要查那里

网友F:
漏电保护器漏电才跳闸,而断路器只有在超出额定电流和短路的情况下才跳闸。看你的情况应是电路漏电,也有可能是漏电开关的误动作。

网友G:
兄弟,我认为2楼的有道理。如果是三相的不带N的,肯定会跳,而且2楼很有实践经验

楼主:
谢谢大侠们!!我用的是3相带 N的漏电保护器,现场问操作工就是没有规律,昨天晚上跳了十多次,还怎么生产!!以前我在别的厂一些大设备好像都没有用漏电保护器的,,变压器下不是闸刀就是断路器

网友H:
动力配电一般都用断路器,涉及到单机保护有的用漏电,比如机床,电机稍微发潮对地电阻变小就可能引起跳闸,所以建议除非民用否则不用漏电,但必须保证设备接地良好.个人观点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是不是有带变频器?

网友J:
呵呵,我们这里也是安装过漏电开关,说句实话太难维护了。你那75ma的漏电开关选的小了,最好是300ma的,

网友K:
进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L:
哈哈我厂160A的漏电开关也这样,天热时工人跳,开关也会跳。后来我帮老板花了万几元,它不跳了。

网友M:
可能不是开关问题,而是所用零线有的经过漏开,有的没经过漏开,而这2根零线在漏开后某一点又连接.
检查一下

网友N:
我感觉还是把漏电保护器改为对应的塑料外壳断路器吧,我们公司用的好多都改了,经常因为下雨或空气湿度偏大就会跳闸,影响正常运行

网友O:
100A的断路器没跳,这样就可以说明不是因为短路造成的,很有可能是有较大的漏电电流而促使漏电保护器动作。

网友P: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零线如果绝缘损坏接了地也会跳闸

网友Q:
工业用三相五线制,一般不用装漏保,厂里300mA有时跳,后拆了.

网友R:
漏电保护器是三相的还是四相的,如果设备接零线必须用四相(带N的)的漏电保护器。如果用三相的,空开不会跳,漏电保护器会

网友S:
有时候零线接地

网友T:
漏电保护器用在某些场合下会带来不便,最好做到接零保护不会影响到生产与工作.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漏电保护器用在某些场合下会带来不便,最好做到接零保护不会影响到生产与工作.
我的工厂以前也用这种带漏电保护器的空气开关,开头少设备开动时没问题,但后来开动的设备增多了就出现无规则跳闸现象.后来我把那些带漏电保护器的空气开关改为三相不带漏电保护器的空气开关,并把相关的设备作好接地,不是接零.不过地线的接地点一定要良好.

网友V:
独立的拉根220的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W:
柜里有变频器的话,查是否跟变频器有关。变频器会有轻微的漏电。

网友X(2010-10-25):
漏电或过载的可能性不大,可能开关坏了,换个新的试试看

网友Y:
时跳时不跳有可能是零线接地造成,应逐级检查零线是否接地

网友Z:
如果找不到原因,不妨换个动作时间长点的比如0.2或0.3秒的,有变频器的最好换长点的。

网友AA:
工厂设备带漏保的话没法正常生产了

网友AB:
有可能是漏电,有可能是漏电开关误动作。还有看看负载是不是超过漏保的值了。

网友AC(2010-12-31):
有没有变频器

网友AD(2011-02-25):
同意9楼 18.19楼的话

网友AE:
第一 要保证零地不相通 这是漏电的基本
第二 要选合适得漏电容量
第三 要细查跳闸那一路得线路 尤其是零线
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