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触摸屏F930用哪个软件啊和上么样的数据线啊!

楼主(2010-09-21):
请教大家三菱触摸屏F930用哪个软件啊和上么样的数据线啊!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GT DESIGNER 2可以啊,弄个RS232线就好了哇

网友B:
cable
下载积分:+4(njaolian) 好图

网友C:
建议软体用GT11。。RS232。。如果想速度快点可以用CF卡。。

网友D:
在网上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