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求助

楼主(2010-09-21):
台达或三菱哪种型号有至少5路脉冲输出的PLC?

网友A:
用永宏算了。
三菱没有那么多,必须加扩展模块的。
Regards

楼主:
有具体哪个型号吗?我对永宏不了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哪个型号吗?我对永宏不了解。谢谢!
高功能机型 或者定位机型。
Regards

网友B:
三菱FX系列主机最多的才3路脉冲控制
三菱

网友C:
用永宏的,千万不要用三菱,三菱最多3路,否则必须加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