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 出现erroR问题。

楼主(2010-09-21):
今天用PLC 练习编程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试用成功。只是少了一些功能。。后来就寻思着添加点。。在原有的梯形图上加了几个常开并联触点。。后来写入程序后。error指示灯就一直闪个不停。 后来我关闭了PLC。可是还是一直在闪。我以为程序可能问题了。就恢复成原样。。没想到还是一样闪个不停。重启了还是不好使。。工作坏境很好。。是在实验室。。请问有高手知道这是怎么的情况吗》?懂的请指点小的,,谢谢

网友A:
在线诊断!知道了故障代码,从软件帮助中查找原因!

网友B:
清除内存之后再重启,再灌程序。
反正是编程练习,程序丢了也没关系。

网友C(2011-05-26):
二楼讲的有道理

网友D:
下载前用工具检查下程序编辑上有没有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有提示

网友E:
从新输入一次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