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C卡问题

楼主(2010-09-21):
请问MMC卡可以用笔记本电脑自带的MMC/SD插口读取吗?

网友A:
如果你确认要这样做,仅能使用读取工具,也就是狂破S7-300的破解工具。
如果你在你的PC上插入MMC卡,系统提示你未格式化,是否格式化,选择格式化的话,卡就废掉了。

楼主:
那也就是可以这样操作吧,不知你们有这样用过没?

网友B:
用电脑格过卡,直接废了一个!必须谨慎!

网友C:
对,不要在电脑上轻易格式化
liuliangdt

网友D:
你的电脑是几合一的读卡器?我的电脑是五合一的读卡器,可以读MMC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