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277”6程序回传出来?望得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21):
op277“6如何通过Ethernet把原来屏里的程序回传出来?望得高手指点。
QQ942569477

网友A:
1.基本条件,确定往屏中写程序时是否启用了允许回传,若是没有那么就此打住,程序是回传不了的;
2.下载一本《MP277西门子面板下载手册》作为参考,这个手册网上很容易找到,里面详细的介绍了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对HMI进行上传和下载的操作;
3.用笔记本的话用个比较新的,主要是新的笔记本网卡一般是自适应的,用根普通的网线就能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