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哪位大师知道拨码开关的工作原理,请指教!!!

网友A:
就是一个开关,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可能起的作用不同而已,没有具体的东西也没法说出其作用。
饿米豆腐

网友B:
    比如8421拨码开关,用4位二进制(4个开关位)表示十进制数,当拨到5时,就是二进制0101,则对应为1的开关位接通(如果是开关接通表示1的话)。

网友C:
楼上大哥说的是这个理,不是很详细,小弟补充一下:拨码开关也分几位的,其实就是一个十六进制数进行二进制转换的过程,一个十六进制数可以转换成四个二进制数,按照8421码的规则进行转换,(从左往右数)即第一位表示数字8,第二位表示数字4,第三位表示数字2,第四位表示数字1,如果此位对应的二进制数是1的话,表示数字成立,然后把四位的数字相加就是对应的一个十六进制。即一个一位拨码开关最多有四路输出分别接PLC的四个输入端子,也就是说一个一位拨码开关最多可以有十六种状态可以选择,具体的对应关系是:(十六进制数----二进制数):0--0000、1---0001、2---0010、3---0011、4----0100、5----0101、6---0110、7---0111、8----1000、9----1001、A----1010、B---1011、C---1100、D---1101、E----1110、F----1111。如果是多位拨码开关,计算的方法是一样的。比如两位的拨码开关25则对应的二进制数则是00100101(即最多有8路输出,即有2的8次方种状态进行选择),不知道小弟的分析是否合理,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