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或CP1E的脉冲输出功能

楼主(2010-09-21):
给一进口设备做配套,配套设备用CP1H或CP1E型的CPU,需要CP1H或CP1E发出类似旋转编码器A/B相脉冲到进口设备,请指教如何实现。

楼主:
没人回答吗?再问:PWM(可变占空比脉冲输出)指令将占空比设为50%可以输出一相,哪另一相呢?

网友A:
用CP1H的PLS2的脉冲输出形式就行了,输出形式设置成正交模式,别选脉冲加方向.具体的看PLS2指令变成手册说明.1E的没怎么用过,应该一样.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原野

网友B(2011-05-31):
有三种脉冲输出方式 脉冲加方向 AB相 脉冲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