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1):
--------一个工厂是代工德国佬的产品,产品为直径为5MM的按钮开关,一开一闭,现在德国人要求每一个开关都要检测它的按压力和恢复力及导通检测,每10克为一个档,共分成6个档,即6个档次的产品,请有经验的同行们指点:
1. 用什么测力元件做为测量元件,电子称的电容式感应器可以吗?产品的力度在50到150克之间,低于50或高于110克的都为不良品,这样的感应器可以用吗?听说还要做温度应变电路是这样吗?
2. 要求精度为正负一克,这样的要求做得到吗?
3.是用PLC还是单片机呢?PLC办得到吗?哪一样好呀
-------------------我用PLC做了好久没有任何进展,请同行们指导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买一个带485通讯的电子天平加PLC就好了

楼主:
我不是要称重,而且是哪个东西反应速度奇慢,所以不适用....................

网友B:
你还要反映快的?买好一点的压力传感器,用西门子的称重模块。虽说是称,但其本质是测压力,缩衣适合你的。好的传感器都可以检测mg的,你的才要一克。可以仿称重行业的标定的设备。

网友C:
应该是用单片机操作好些,PLC不好计算和采样操作

QQ:346994482

网友D:
用弹簧称的原理加一个编码器就可以做了

网友E:
找个合适的张力传感器配合开关通断测速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