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特殊的取零线方法

楼主(2010-09-21):
我们做控制电路一般都用低电压 220V控制380V , 今天看到一台设备因为客户没零线, 只有380V 三相进线, 电相的控制元件都
220V的, 为取用零线 他从电机的星型中性点接来用, 此方法 是可靠接法吗 ? 还是必须用变压器变出来220V

网友A:
不是,因为电机负载做星形连接处于平衡状态所以中性点没有电流,当电机处于故障就会打破平衡状态,中性线上将有电流,那样将威胁到你的控制电路,所以建议使用隔离变压器,那样安全可靠,而且还能够抑制谐波干扰,快更改你的电路吧。

网友B:
我个人讲还是必须用变压器变出来220V!假如马达有故障和少相地的话就麻烦了!如果你们只是一般的照明灯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如是一般的继电器控制电路完全可以,我就做过,几年了一直在用,都没有问题。

楼主:
恩 1楼说的不错 做电器不能有侥幸心理, 临时急用可以做一种方法来用, 愿大家都安全用电!

网友D:
也同意1楼的观点。

网友E:
安全是做电的第一要求,往往侥幸心理害死人。

网友F:
把电机星型绕组的中性点当零线用不安全,中性点对地有220V电压,因为没有接地。当你把电机主回路断了电控制回路没断电,电机线圈照样有电。而当你把控制回路断了电,而电机没断电,控制回路同样也还是有电。如你不懂这一点就去维修生命就有危险。你借用电机中线当零线这种结发实质上是把控制回路的220V 并联在电机3相绕组其中的一相上在。就好像是电机绕组加了一相绕组一样。这时中线就不能保证平衡了,电机3相电流也就不平衡了,控制电路接的哪相,那电机这一相
电流就跟另外2相不一样了。原来是3相星型接法而现在就好像是4相星型接法。

网友G:
临时应急是可以的,长期用有隐患,不安全。

网友H:
这样设计电路就是自己给自己埋炸弹,要是电机哪天缺相了,或者接触器坏了,不吸合了,零线就会叫你激动得发抖.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这种做法不可取,
鉴定完毕

网友J:
若是为了降低成本,这样做就太不厚道了。

网友K:
三相负载平衡时,中性点电流为零,可以引用。如果三相负载一旦不平衡时中性点就存在电流漂移,此时中性点电流不为零,不能应用。从安全角度出发最好不要引用,因为故障发生是不确定性的!

网友L:
严重的安全隐患!不可取。建议使用380/220V AC隔离变压器。

网友M:
九楼的经典

网友N:
最好不用,电工安全操作是违规的
互相学习

网友O:
1、7楼说得对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把电机星型绕组的中性点当零线用不安全,中性点对地有220V电压,因为没有接地。当你把电机主回路断了电控制回路没断电,电机线圈照样有电。而当你把控制回路断了电,而电机没断电,控制回路同样也还是有电。如你不懂这一点就去维修生命就有危险。你借用电机中线当零线这种结发实质上是把控制回路的220V 并联在电机3相绕组其中的一相上在。就好像是电机绕组加了一相绕组一样。这时中线就不能保证平衡了,电机3相电流也就不平衡了,控制电路接的哪相,那电机这一相
电流就跟另外2相不一样了。原来是3相星型接法而现在就好像是4相星型接法。

有道理,那样太危险了。

网友Q:
真的还没见过像这样做的!
春刺

网友R:
这是不安全的

网友R:
一定要按照电工安全操作规程操作

网友S:
坚持做专业的设计师

网友T:
异想天开

网友U:
安全是做电的第一要求,往往侥幸心理害死人

网友V:
同意一楼观点
临沂博源自动化 18669938951

网友W:
用电机中性点不稳定,也不安全。还是用控制变压器,稳定安全。

网友X:
好奇害死猫!!!!!

网友Y:
真的还没见过像这样做的!无法想象有这样的电工,应该是游击队的.

网友Z:
千万不要接,中性线只对变压器,一般不对电机,电机的中线只电机。千万不画蛇添足呀!要按国际标准来执行。如马路的交通,你这样开,我那样开,那不是乱七八糟了?

网友AA:
你接个地线不就有220V了吗?不比这种方法好多了!!!!

网友AB:
太不可思议了!危险。。

网友AC:
不管现场有没有220V, 所有控制电源都必须经过隔离变压器!!!

网友AD:
用控制变压器吧,兄弟

网友AE:
我没结果这种,但我卡了以上那些师傅的说法。还是安全最主要哦。

网友AF:
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