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9-21):
求助,数控线切割机床X轴进给时震动是那里的毛病!麻烦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伺服的吗,如果是检查一下伺服参数里的响应时间!

网友B:
1.如果步进电机正好工作在共振区,可通过改变减速比等机械传动避开共振区
2.采用带有细分功能的驱动器,这是最常用的、最简便的方法
3.换成步距角更小的步进电机,如三相或五相步进电机
4.换成交流伺服电机,几乎可以完全克服震动和噪声,但成本较高
5.在电机轴上加磁性阻尼器,市场上已有这种产品,但机械结构改变较大。
6.电机的相电流设置过大,此时需通过驱动器将电流值设置为适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