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三洋伺服的问题!求大家帮忙!!!!!!!!!!!!!!!!!!!!!!!!!!!!!!!!!!!

楼主(2010-09-22):
以前机床上用的是三洋伺服驱动器型号是:RS1A01AA03201P00!!伺服电机是:R2AA04010FXP00!!!
现在更换伺服电机是:R2AA04010FXH00!它们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是H00一个是P00
机床一开机报警为AR85--------编码器异常!
伺服参数和以前一个样!我查呢很久!我想问大家POO和H00有什么区别!!!!!难道H00要上电池吗!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A:
可能编码器线或者分辨率不同,建议查找选型手册,对照其区别.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B:
顶替
用的估计不行

楼主:
!为什么不行呢!
我想问一下用过H00与P00的高手!
它们的接线方法是不是一样!
手册说H00不用接电池电源!
那倒底要不要接!

网友C:
这个没用过,楼主的应用是增量型的还是绝对型的,是不是有这个不同呢?最好是对照两个手册和自己的应用看看。

楼主:
!谢谢Wsir的帮助!
!谢谢Wsir的帮助!
!谢谢Wsir的帮助!
!谢谢Wsir的帮助!
我想问一下~RS1A01AA伺服驱动器能否与伺服机电R2AA0410FXH00!~
配合在一起使用!!!!!!!!!!!!!!!!!!!!!!!
希望知道的朋友!师傅!帮帮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D:
查阅H00一周脉冲数/在驱动器设定相应参数/作初始化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