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 EM232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实现变速的程序

楼主(2010-09-22):
求s7-200 EM232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实现变速的程序

楼主:
哪位大侠能给个程序啊!!!!
我的邮箱
xyw6920@yahoo.com.cn

网友A:
主题不错,问题不大.

网友B:
哪位大侠能给写一下啊,我也真的需要,提前谢谢大家了

网友C:
用MOV_W制令或此梯形图输出至AQW0同时变频器频率给定要对应0-20MA频率

网友D:
很容易实现的,我以前做过几个这样的工程,先定义变量,用移动命令把变量值送到模拟量输出模块,根据变频器设置的频率给定通道的类型,(电压0-5 0-10 4-20ma 0-20ma)的输入端子上,当然变频器也要进行必要的设置。这是我好久以前做的工程了,如果用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以前讨论。

网友E:
这个应该相对容易解决,控制变频器只需给它一个频率对应的电压就行了,不需要设定输出的时间。比如说:在西门子中0~10V对应的工程变量是0~32000只需将需要加持的电压转换成 工程变量输送到对应的相应的模拟量通道地址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电压。

网友F:
如果是4-20MA输出,则需对应6400-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