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60MR-001怎样用梯图控制RUN/STOP?

楼主(2010-09-22):
用X1ON控制M8037能使PLC进入STOP,但X1OFF后不能进入RUN.必须用外部的RUN/STOP开关才能复位到RUN。现在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让X1的通断使PLC进入运行和停止(用梯图做),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
不好意思啊,自己弄好了。只要在PLC参数里设置一下通用端子控制就好。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