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2):
请问各位,除去西门子和施耐德外有没有哪种PLC可以直接SSI输出的线性位移传感器的?编码器输出的信号有四个CLOCK+/CLOCK-/DATA+/DATA-,谢谢!

楼主:
当然,有一种国产的转换仪表可以将SSI转换为模拟量,然后接PLC。但我只想SSI直接PLC,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以下内容也是网上找到的,未用过这个东东,不知是否对你能提供参考,没见有其他相关内容,只有这些啦
SSI信号显示控制仪表

联接各个品牌的SSI信号传感器

★ 格雷码、纯二进制码可选

★ SSI信号可同时冗余设备连接PLC的SSI模块和本款仪表

★ 单圈、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磁致伸缩直线传感器

★ 绝对值位置测量、显示与控制

★ 智能化面板设定,多种功能应用

RS485、4-20mA、2点开关三种输出信号

外形尺寸(宽高深):96x48x110

仪表开孔尺寸:92x45

数码显示位数:6位

输入信号:SSI同步串联信号;1位外部置位信号

开关输出数:2(继电器,每个位置一常开一常闭);面板预设,灵敏度设置,开关形式设置

位置信号输出:2路位置信号输出,一路4-20mA模拟量、一路RS485通讯数字量输出信号传输距离为1000米(4-20mA传输电缆总阻抗小于400欧姆)

信号调整:可设4、20mA对应值,可4、20mA 输出值微调零、调满

通讯协议:自带仪表协议,也可按用户提供协议要求定制;可面板设置地址、速率

零点置位:任何位置置位,面板智能设置或外部开关置位

工作电压:220Vac (24Vdc可定制)

外供电源:可提供传感器的工作电源(订货时注明电压与耗电流)

工作温度:-10℃~60℃

相对湿度:<85%

圈长设置:旋转编码器每圈长度设置

比例系数:直线位移传感器码值比例系数设定

方向设置:旋转编码器正反向设置;直线位移传感器正反向设置

非线性设置:可16段非线性设置或现场修正,可用于卷扬叠层、弧形闸门等设置

远程显示:两路信号可一路进PLC,一路进远程显示仪表(RS485信号至数显表可选XS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