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问题

楼主(2010-09-22):
本程序流程为两个循环:x0闭合,Y0、Y3工作,工作15秒后,停30秒Y4工作,Y4工作15秒后停止。Y0、Y3工作15秒后同时Y5、Y6工作,Y5、Y6工作15秒后,停30秒Y7工作,Y7工作15秒后停止。(Y0、Y3工作15秒后Y5、Y6工作,Y5、Y6工作15秒后Y0、Y3工作,如此反复循环),但上传的程序只能工作一次不能循环,请各位帮忙看看,如何修改。

网友A:
M718触点并在X0触点上就好了.

楼主:
1楼的朋友M718是最后一步的,我要的是Y0、Y3工作完后Y5、Y6开始工作,Y5、Y6工作完后Y0、Y3工作,如此反复循环,按你这样并也不能循环。

网友B:
你的动作没有说清楚,Y4和Y7工作完15秒后,是不是在以后的循环不参与动作?以后的循环是不是剩下Y0,Y3和Y5,Y6?

楼主:
3楼的朋友,以后的循环除Y0,Y3和Y5,Y6工作外,Y4和Y7也继续参与循环动作。

网友B:
那你的要求的动作在编程可能会产生矛盾

网友B:
按你的意思,Y0,Y3与Y5,Y6的循环肯定至少比Y7循环快,Y7会出时间矛盾

网友C:
循环工作流程的编程方法就是把最后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串联在控制程序的第一步。(你这个程序适合用,别的程序不敢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