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22):
用三武温控器来控制温度的设定与接收,当设备自动运行时,富士触摸屏上的有关目标温度有时突然显示为0,其他时候就正常,当设备不自动运行的时候也正常。请教各位大哥,有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莫名奇妙的

网友A:
其他时候都正常,就自动运行不正常,和POD有什么关系?

你需要考虑你 自动运行时的输出数据是否正常,信号线是否受到干扰。

Regards
  •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自动运行的时,有时候目标温度突然变为0,而且继续一段时间。。输出数据理论上正常,线号线从POD到温控器都是有自带的线号线,有屏蔽作用的。。。最新进展,换了一个新的温控器后,问题解决,但还是找不出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