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什么指令才能实现时间控制呢,如需要设定2012年2月17日PLC停止输出

楼主(2010-09-22):
用什么指令才能实现时间控制呢,比如我需要设定2012年2月17日PLC停止工作或停止输出????
什么品牌的PLC都可以 如果能把指令写出来就更好了 谢谢

网友A:
一般读出系统时间后做比较即可;如三菱FX的TRD、西门子S7-200的TODR等时钟指令。
PLC停止工作或停止输出,在三菱用特殊继电器M8034、M8037等,西门子用STOP指令。

网友B:
时间控制是可以的,但如果是不正当的用途,那就不能讲解了!希望所有的人能把技术用于该用的地方,而不是用技术来专空子!

网友C:
这个需要读出的时间可靠才行。

网友D:
时间比较指令

网友E:
时间指令.

网友F:
用心不正

网友G:
用时间比较指令(CMP)

网友H:
用的到吗

网友I:
不同品牌,指令不一样

网友J:
对于一些付款差的客户,不得已为之的方法,呵呵

网友K:
心怀鬼胎!!!

网友I:
个需要读出的时间可靠才行

网友L:
确实用心不正

网友M:
看你的控制器有没有内置万年历,其他都好办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N: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技术性的,小型机编个程序不会太复杂,不会用这个方式去控制用户,能编大中型机程序的人,不可能不会这个技术。

网友O:
先调出PLC的内部时间在用比较指令设定好2012年2月17日!就OK了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P:
看是那一個牌子的PLC
先用指令將內部時間呼叫出來,再丟入暫存器,設定時間比較off應該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