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传感器为NPN还是为PNP?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0-09-23):
请问各位大侠: 1、如何去判断传感器为NPN还是PNP,
2、假如NPN的传感器接到源型的PLC中会怎样?
以上,谢谢

网友A:
感应器有很多种/有二条线/三条线/四条线.二条线的一般分DC和DO,就是大家常说的常闭和常开/三条线的分NPN和PNP,也分常闭和常开/四条线的比较特别一点,它可以做成PNP或是NPN,也可以做成常闭或常开/一般所说的感应器是PNP或者是NPN,是对它所输出的电源极性来说的,如果输出的正极,则为PNP型,如果输出的是负极,则为NPN型.如果把NPN型接到源型的PLC里面则会出现错误的输入信号指示.
下载积分:+1(raoshili) 太有道理了

网友B:
1楼的大哥说的很好,又多学了一点知识!谢谢

网友C:
我买的传感器上面都标出了NPN型或者PNP型,一般都不要有自己判断,要是给个什么说明都没有的东东那就要用万用表自己判断,方法与判断NPN,PNP型三极管一样.

网友D:
感谢一楼师傅学习了

网友E:
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E:
PLC的输入类型是分漏式和源式的,前者指的是正信号输入(可直接用PNP),后者指的是负信号输入(可直接用NPN),否则必须用继电器转换后输入。 传感器的型式不一而足,不过一般用得最多的是两线跟三线的,两线的跟负载串联。三线的多为开集极输出,三根线分别为正负电源和输出晶体管的集电极。传感器的NPN和PNP是根据输出晶体管的型号来的。NPN的负载是接在正电源与集电极之间,而PNP是接在集电极与负电源之间的。要用万用表来判断传感器的型号,需要先给它一个负载,再根据它的输出电压来判断
如何判断传感器为NPN还是为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