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台达EH的plc程序能否直接拷到ES型号的plc使用?

楼主(2010-09-23):
还有AD模块,哪位大侠指点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那是绝对不可以的!EH支持的指令ES不一定支持,两者程序容量不同。
额。。。这下我纠结了。

网友B:
ES系列PLC不支持模拟量扩展
您是说es系列不能用AD模块采集数据?

网友B:
转换后用到ES2可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