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关于OMREN 和 威伦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0-09-23):
各位大侠 谁有OMREN PLC CPIE和威伦MT6056i的通讯接线图

网友A:
查维纶手册。。上面有的,,还有一个办法,,找到两个接口的针脚功能定义,自己做连接线

网友B:
楼主,应该是OMRON的,根据手册的管脚定义,自己接线,也可以直接买现成的线。

网友C:
自己做,很简单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图已经以找到! 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 2对2 3对3 5对9 5是出触摸屏那边的
另谢谢给图的那位大虾!!!!!